[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的这几个寄存器,你知道吗?

楼主:
1Flash容量寄存器
这个问题是之前有人问过,说:我的芯片被抹掉,看不清了,我怎么知道这块芯片容量大小?

解决办法:

1.通过读寄存器

在STM32的“参考手册”中有Flash size data register这么一个寄存器(一般在手册最后),明确写了寄存器的基地址。
提示:不同芯片型号,可能这个寄存器地址不同。比如F103的基地址为:0x1FFFF7E0。

是一个16位的数值,出厂写入,程序只能读取。读取方法很简单,可以如下:

uint16_t Flash_size;

Flash_size = *(uint16_t *)0x1FFFF7E0;

楼主(2022-06-30):
2.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直接读取

通过ST-Link连接芯片,直接读取,可以看到容量信息:

楼主:
UID寄存器
之前有人问我,可以通过STM32的UID来加密吗?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但又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希望读取全部(96位),可以只读取部分寄存器来作为标识吗?读取的部分会不会重复?

STM32的UID唯一标识符适用于:

用来作为序列号。

用来作为密码,在编写闪存时,将此唯一标识与软件加解密算法结合使用,提高代码在闪存存储器内的安全性。

用来激活带安全机制的自举过程。

STM32的UID共有96位(32 x 3)。所有,就有朋友,我是否可以只读取其中某一部分来作为唯一识别?

这个问题,严格来说,不可以。但如果不是特别严格,还是可以。因为这个UID是通过晶元、分批等来进行编号的。如果你买同一批次,你会发现那个编号可能连续。

楼主:
我之前曾读取过几块生产的板卡(购买得_MCU是同一批次),芯片的UID是连续的,感兴趣的可以试试。

所以,通过读取部分UID来作为标识,只能说不严格的情况是可以的。

楼主:
寄存器偏移地址
现在还有许多初学的朋友在学习底层的一些知识,比如前面就有朋友想自己通过寄存器来编程,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寄存器基地址,什么是寄存器偏移地址。

楼主:
1.基地址

每一个片内外设都有一个对应的基地址,而且是由厂商决定我们不能修改。如下图:

楼主:
在程序中,你会发现和上面对应的代码:

楼主:
2.偏移地址

偏移地址就是在基地址基础上偏移(一般是以4字节增加),比如TIM定时器的偏移地址:

楼主:
同样,在程序中对应的代码通过结构体实现偏移:

楼主:
关于基地址和偏移地址,不管是标准外设库还是HAL库,都是上面所示那种基地址+偏移的方法实现。

楼主:
还是之前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的,想要了解寄存器原理,或者通过寄存器来实现的朋友,最好参考“标准外设库”例程。HAL库封装的相对复杂,不适合研究最底层寄存器。

楼主:
若觉得文章对你有帮助,随手点赞、分享,也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