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智能显示模块 - 对外通讯

楼主(2022-07-01):
TOPWAY 智能显示模块(Smart LCD)是专为工业显示应用而设计的 TFT 液晶模块。我司自主研发的界面编辑软件RGTools 提供了 18 个控件, 通过些控件能实现丰富的显示效果和功能。更多显示功能请参考Topway官网资源栏技术文档处智能显示模块开发工具说明书RGTools
外界有2种方法可得知智能显示模块的状态:
1.通过串口命令主动去查看智能显示模块内的数据;
2.智能显示模块通过串口命令发送内部数据。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第二种方法,下面就设计界面和涉及到的个别参数用途简单介绍。
显示画面有5个触摸区,每个触摸将返回不同组合的数据:
  • UP PID+TID – 触摸松开时发送当前页id 和触摸id
  • DN PID+TID – 触摸按下时发送当前页id 和触摸id
  • UP/DN PID+TID – 触摸松开和按下时发送当前页id 和触摸id
  • UP ADD+VAL – 触摸松开时发送地址和值
(1)、“VP”变量用途:变量设置有16bit,32bit,64bit,字符串变量等等,我们根据需求来选择相应的变量,这里的变量设置是用于步骤4.3中的第4和第5点中“Title Value”的赋值,最大为”FF”,16位变量足够存储,故”VP”选择16bit变量即可;
(2)、触摸控件工作原理:每个触摸控件都赋了值(详见下文步骤4),当对按键进行操作时,显示屏会将值反馈到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信息后会指导显示屏做出相应的操作(具体演示结果见步骤6),从而实现功能。
1、建立工程
  • 打开 RGTools,点击菜单栏建立新工程"文件"->"新建工程";
  • 输入工程名字工程名;
  • 输入工程保存位置;
  • 选择智能模块分辨率;(注意: 选择的分辨率要和模块屏幕分辨率一致,否则显示乱)
  • 选择合适设备型号(参考所购模块标签,如标签为 HMT070ATA-1C,则选 HMT070xxx)
2、建立页面&导入背景图
  • 新建页面 右击"页面"->"新建页面PG0000";
  • 导入背景图 右击"背景图"->"导入背景图" ;
  • 关联页面和背景图
3、创建VP变量
  • 1工程资源栏中右击"16 Bit Number Vatiable"16位数字变量;
  • 右击选择"Rename"给 VP 变量起一个易识别的名称”Val”;
4、建立触摸&字符串控件&设置属性    4.1添加按键图标
  • 工程资源栏鼠标右击Icons(图标),导入图标;
  • 工具栏中点击"静态图标",左击鼠标,在工作区拖出5个触摸控件;

3.设置属性栏content->Icon中
    第1个触摸按键Icon选择 “DI0000-touch-0” ;第2个触摸按键Icon选择 “DI0001-touch-1”;第3个触摸按键Icon选择 “DI0002-touch-2”;
    第4个触摸按键Icon选择 “DI0003-Val-00”;第5个触摸按键Icon选择 “DI0004-Val-FF”

4.2添加字符控件图标&设置属性
  • 工具栏中点击"静态字符串",左击鼠标,拖出5个矩形框,创建字符控件。
  • 属性General中根据需求设置Width(150)和heigth(24);
  • 属性Style中设置Front color->Backgroud->Transparent;
  • 属性Format中Align选择Center。
5. 属性Content中5个字符控件的Static Text依次添加为
  • “UP PID+TID”(UP PageID+TouchID);“DN PID+TID”(Down PageID+TouchID);
  • “UP/DN PID+TID”(UP/Down PageID+TouchID);“UP Add+Val”(UP Address+Value);
  • “UP Add+Val”(UP Address+Value)。

4.3添加触摸控件&设置属性
  • 页面创建好图标后,右击鼠标选择“Add Touch Key”
  • 七个属性中on press Down选择“inverse color”
  • 第1个触摸按键return value选择“UP PID+TID” ;第2个触摸按键return value选择“DN PID+TID”;第3个触摸按键return value选择“UP/DN PID+TID”
4. 第4个触摸按键return value选择“UP ADD+Val”
    属性 Call Operation选择“VP:=Value“;属性VP Address选择”0x080000-Val”;属性Title Value设置为”00”;属性Return Value选择”Up VP Address+Value”
5. 第5个触摸按键return value选择“UP/DN PID+TID”
   属性Call Operation选择“VP:=Value“;属性VP Address选择”0x080000-Val”;属性Title Value设置为”255”(16进制的FF);属性Return Value选择”Up VP Address+Value”
5、如下为设置好的触摸控件界面,将其下载到液晶显示屏中,显示下载成功。
6、控件实现过程
1.当按下触摸键Touch Key 0无返回值,抬起时,会返回一个页面ID 和触摸键ID:AA 78 00 00 00 CC 33 C3 3C,(UP PID+TID)到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信号后指使显示屏做出响应的操作,如下图所示。

注:这里Touch Key 0的Page ID:0;Touch ID:0,如下,Page ID:2;Touch ID:1;则单片机接收到的值为:AA 78 00 02 01 CC 33 C3 3C
2. 第2个触控按件Touch Key 1和○1类似,它是按下时会返回一个页面ID 和触摸键ID:AA 79 00 00 01 CC 33 C3 3C,(DN PID+TID)到单片机, 单片机接收到信号后指使显示屏做出响应的操作(图略)。
3. 第3个触控按件Touch Key 2也是类似的,UP/DN PID+TID,即按下会返回一个值,抬起又返回一个值,单片机接收到的值为:AA 79 00 00 02 CC 33 C3 3C AA 78 00 00 02 CC 33 C3 3C ,如下图所示。
4. 第4个触控控件00 Touch Key 3按下无返回值,抬起时返回一个VP Address+Value值:AA 77 00 08 00 00 00 00 CC 33 C3 3C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信号后指使显示屏做出响应的操作,如下图所示。
5. 第5个触控控件FF Touch Key 3类似上一步4,按下无返回值,抬起时返回一个VP Address+Value值:AA 77 00 08 00 00 00 00 CC 33 C3 3C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信号后指使显示屏做出响应的操作(图略)。
[注:斜体00 08 00 00为VP Address值(VP地址固定为4个字节),蓝色00 FF为Value值(这里设置的是2个字节4.3中第5点,也可设为4位或8位等,若是4个字节则表示为00 00 00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