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VNQ7140AJ芯片故障诊断-Multisense

楼主(2022-07-01):
芯片故障诊断怎么开发,尤其是Multisense引脚,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A:
手册没有说明么

网友B:
找找参考手册呗,或者找个明白的问问

这个不好说啊,一般都是判断故障的状态,正常状态和故障状态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B:
找找参考手册呗,或者找个明白的问问

网友C:
不明白的话,可以找个对应的技术支持请教一下

网友D:
你可以把问题都提出来,然后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E:
这个直接这么问,好像不太容易帮你解答哈

网友F:
正常来说,都是有对应的手册来查看的,一般是可以知道个大概功能的

网友G:
你这个是多功能神经网络么?

网友H:
我没做过芯片故障诊断,但是我做过一些外设如果不在位,可以检测得到,你是否可以参考这个思路呢?

网友I:
芯片故障诊断的产品开发应该有参考吧,你可以看看

网友J:
不是很理解,但是正常来说应该是有说明手册的,你找找手册读一读

网友K:
跟具体的引脚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L:
都有哪些类型的故障呢

网友M:
这个引脚额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N:
通过什么判断是哪种故障呢

网友O:
不是很明白 是进行自诊断吗

网友P:
现在的瓶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