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3ZIT6 keil程序烧不进去,烧写报错;flash time out...

楼主(2022-07-01):
第一次使用STM32H743ZIT6芯片,烧写过程遇到问题。
1.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jtag 配置的是 JTAG with trace synchro(4bits),但 JTRST为输入设置。(因JTRST的设置影响其他JTAG引脚)。再在代码中将JTRST的配置注释掉。
2.使用SWD烧写程序后,只有一次能烧进。后面就再也烧写不进去了。编译正常,烧写报错;flash time out...,且有时能识别JTAG,有时只能识别SWD.
3.尝试了方法:
1)重新烧写其他程序(从stm32cubemx 只配置jtag 5pin +1个GPIO点灯),同样不能烧进去。
2)将BOOT0拉高,同样烧写不进去。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或者关于魔术棒的设置步骤有吗?

网友A:
检查一下你是不是配置了与烧录器相关的引脚,如果是的就先去掉这部分看看

网友B:
超时?
配置检查了么?接线

网友C:
模式多没?连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