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下载程序后再使用ST-LINK,MCU Core,system reset 无法复位?

楼主(2022-07-04):
IAP程序在其他板子上正常运行,其中一个MCU现象是缺失一段串口输出。且当天现象稳定,第二天后现象消失。
附带异常现象就是标题内容展示的。

网友A:
没太看明白什么问题

网友B:
是提示你芯片内核无法复位么?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你的芯片的问题,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D:
这个我遇到过,给我的感觉就是静电将rst引脚弄坏了,导致的

网友E:
换芯片吧,肯定好用

网友F:
是一堆板子还是个例呢?

网友G:
我觉得你这个描述有点意思,肯定是芯片出问题了,正常来说复位是不能失效

网友H:
. 你换个仿真器试试呢?

网友I:
换个芯片可能就好用了,你试试吧

网友J:
就一个MCU ,可能是芯片品控没控制好吧

网友K:
我觉得是你芯片出了问题,导致这个现象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