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7i-disco vcp例程

楼主(2022-07-01):
这个板子上有一个usb3320,这个芯片不会用,目前有个需求就是实现vcp功能,在电脑上能识别,并发送和接收一些数据,就像串口那样,官网下载的h7例程里面没有发现vcp,求各位大佬推荐个解决方法,本人刚毕业技术不太行

网友A:
信息有点少

网友B:
你可以用cubemx生成一个demo啊

网友C: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找关于USB3320的例程看看

网友D:
解决方法就是去研读这个USB3320的数据手册,看看怎么写驱动程序

网友E: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吧,你只要用cubemx生成一个关于VCP的工程就行了,然后就是业务层了,就需要驱动USB3320了

网友F:
你找找关于F4或者F1的驱动USB3320的驱动,然后模仿着抄一下就好了

网友G:
没事儿的,技术不行有学习想法也行的,你去找找教程看看

网友H:
正常VCP好像是标准的吧,你直接生成一个VCP的demo就行了

网友I:
属实,H7是没有 标准库了,可能得自己写代码了

网友J:
双核没有VCP的例程,743有CDC的。CDC和 VCP是一样的

网友K:
这个USB3320听着好熟悉啊,是干啥的?

网友L:
解决方法我觉得你可以找找关于USB的教程还有关于3320的驱动代码,自己移植一下

网友M:
望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N:
请问什么是vcp功能啊

网友O:
这个芯片是什么连接方式呢

网友P:
如果是双核的话 烧写在哪部分呢

网友Q:
如何生成相关demo呢

网友R:
这个usb芯片是常用的那种吗

网友S:
这种驱动不需要进行变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