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7双核可以同时驱动SDRAM吗

楼主(2022-07-04):
我用STM32H747双核,将数据做成了队列,CM7负责写,CM4负责读,做图像传输。目前来看,图像不正常。
将队列都放到CM4上,CM4负责图像的读和写,正常。
因此怀疑是不是CM7写数据了,此时CM4读数据,导致出错了。

网友A:
我猜测是不可以的,这种很容易出问题的啊

网友B:
怎么能同时驱动呢,肯定不行的啊

网友C:
CM7CM4读取,正常来说,只要地址取的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你是同时操作一个SDRAM的话,应该是不行

网友E:
正常来说,是不能这么操作的

网友F:
你说的不正常,是啥样的,看看效果呗

网友G:
按理来说,是可以这么操作的

网友H:
没这么设计过电路的呀,应该是不可以这么做吧

网友I:
单独一个MCU实现呗,为啥要双核实现呢?速度么?

网友J:
可能是因为CM7写数据的时候,CM4读取数据,变成busy状态了

网友(2022-12-30):
一组地址线和一组数据线怎么实现同时读写数据呢,显然不行的

网友K:
这样很容易出问题的吧

网友L:
不可以同时驱动的,这样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M:
对于H7双核产品,一个外设安排给2个核来访问是没有问题,但要主要不支持2个核对它的写操作,读是共享的。

你现在M7实施写操作,M4实施读操作的安排是没有问题的。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做好二者间的同步操作,你可以考虑使用HSEM信号量。

H7Cube库里有例程可以参考,\STM32Cube_FW_H7_V1.11.0\Projects\STM32H747I-EVAL\Examples\HSEM

网友N:
应该没法同时驱动吧

网友O:
为什么要双核呢?是能高效嘛?感觉没法同时

网友P:
这个地址线允许的。

网友Q:
必须得分时复用的吧。

网友R:
使用fsmc总线的吗?

网友S:
可以驱动的。

网友T:
不能使用的 。

网友Q:
你是要扩展成32位的数据吗?

网友U:
这个需要不同的地址吧。

网友V:
如何分配STM32H747的双核?

网友: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W:
H7系列的居然是双核的?感觉可以玩玩。

网友X:
网上有教程可以使用。

网友Y:
双核同时访问有冲突的吧。

网友L(2023-02-03):
同时操作的话应该来说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