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每次编译时间都好长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提供的库函数集成在一个lib库里面呢?

网友A(2022-07-01):
KF有个文档教你如何编译生成库的

网友B:
没有试过,可以看看版主的办法。

网友C:
主要跟他们自己的编译器效率有关系

网友D:
编译效率太低了

网友E:
不是ARM内核,有点问题

网友F:
没有试过,这个是自己家的工具。

网友G(2022-08-02):
目前是多长时间的编译耗时呢

网友H:
这个文档是官方出品吗

网友I:
集成在一个库里就能改善这个情况吗

网友J:
用什么来衡量编译效率的高低呢

网友K:
是内核的问题吗

网友L:
这个输出库可以在哪里下载到啊

网友M:
这个库文件是可以使用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N:
这个跟编译器的效率有很大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