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j-flash能用的hc32f4a0的包

楼主(2022-07-01):
生产想用jlink烧程序,结果自己拼了一个包不好使

网友A:
自己依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B:
可以选个容量大小相同的ST型号试试

网友C:
不是直接就能用么?

网友D(2022-08-01):
有报错信息吗

网友E:
有时候都不知道从哪里改起啊

网友F:
肯定是小问题不断的

网友G:
通常情况下用什么进行烧写呢

网友H:
有相关的提示信息吗

网友I:
这个没有接触过

网友J(2023-02-04):
这个通用的芯片可以吗?

网友K:
看看是否有pack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