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02V307芯片内置的MAC只支持10M以太网

楼主(2022-07-01):
好可惜,要是内置100M以太网就完美了。
十几年前LM3S6911就内置100M的MAC,可惜被TI收购后就荒废了。

@WCHCN :好的,马上去看看!谢谢
CH32V307芯片内置了100M/1000M的MAC,支持100/1000M以太网连接,内置了10M的PHY。沁恒还有内置10/100M MAC+PHY的集成以太网单片机CH563

网友A:
现在只支持10M的片子很少了

网友B:
您好,CH32V307芯片MAC支持10/100/1000M自适应,内置10M PHY,需要使用百兆或者千兆时使用外置PHY即可,并且后续会有集成百兆PHY的升级产品推出。当前我们集成以太网百兆收发器的MCU可以先使用CH563评估看看是否可以满足您的诉求。对于一些以太网控制类的应用,10M以太网应该也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场景。

网友C:
10M确实很少了

网友D:
CH32V307芯片内置了100M/1000M的MAC,支持100/1000M以太网连接,内置了10M的PHY。沁恒还有内置10/100M MAC+PHY的集成以太网单片机CH563

网友E:
楼上版主回答正确

网友F:
那个是内置的PHY

网友G:
不是收购荒废,TI本来打算买来抢占MCU市场的。是真的工艺不行,那个100M的PHY发热量巨大,我公司以前也是用LM3S的芯片,但是真心觉得一般。

楼主:
LM3S6911芯片从周立功最早开始推广的时候我们就在用了,大概是2008年左右吧,记不太清了,感觉很不错呀,外围电路非常简单,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发热量巨大???没有啊,只是电源部分1117-3.3v有点暖很正常,LM3S69116911芯片没什么温度啊。
另外TI的工艺应该比收购前的流明诺瑞好太多了吧,感觉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还是机构太大了,没用心去做,错过好时机了,那个时候ST的F1系列还没成气候,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