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2M蓝牙传输距离只有3米,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01):
用的外部天线棒,运行的peripheral例程

网友A:
射频电路没有设计好

楼主:
CH582M天线湍口,一根导线直接接到IPEX端子,导线阻抗用POLAR SI9000计算大概50欧姆阻抗,然后接上外部天线棒。这种设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边拿到你的板子测试了一下,问题在同轴线与IPEX底座的焊接上,存在短路的现象,重新焊接后就好了。

网友B:
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天线与芯片的ANT脚是否导通,直接将ANT脚拉出来测试都不止三米的。

可以将原理图和实物图发送至邮箱hy@wch.cn看看。

楼主:
邮件已发送,多谢支持

网友B:
抱歉,上面邮箱有误,麻烦再发一份hy@wch.cn

网友C:
射频部分电路和官方推荐的一样吗?

网友D:
有可能有干扰的。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功率多大的?

网友G:
硬件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H:
天线的问题。

网友I:
有遮挡的信号,传递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J:
感觉好专业啊

网友K:
射频电路没有设计好吧!

网友B:
我们这边拿到你的板子测试了一下,问题在同轴线与IPEX底座的焊接上,存在短路的现象,重新焊接后就行了。

网友L(2022-08-02):
估计是电路走线的问题

网友M:
电路板布线的问题可能

网友N:
估计是pcb走线问题

网友O:
就是距离过近的问题是吗

网友P:
请问IPEX底座 是什么呀

网友Q:
铜芯线是什么信号

之前回复有误,是同轴线。

网友R(2022-09-03):
有点太近了,天线的问题??

问题在同轴线与IPEX底座的焊接上,存在短路的现象,重新焊接后就行了。

网友S:
这种只有3米,天线根本就没起左右,把天线拆了也能通信3米远。

网友T:
可能是天线部分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