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1系列控制LCD驱动芯片TM1622/1621的显示情况

楼主(2022-07-03):
用新唐M43的芯片控制的,这个是TM1622在写入程序后的显示情况。命令和数据都按说明书上的写入了,为何呈现的显示情况这么模糊、虚呢?有木有大佬懂啊?折腾很久了,实在解决不了了。。新人求指点,拜托啦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屏,好像带led一样

网友B:
在刷新屏幕吗

网友C:
修改一下颜色看看

网友D:
这个是串口屏幕吗

网友E:
对比的问题吧

网友F:
从楼主的照片上看不清楚现象啊

网友G:
调节一下字宽

网友H(2022-10-10):
从图上看,屏不是由MCU驱动的。显示模糊可能是驱动电压不够。

网友I:
可能是电压不对,检查一下电压

网友J:
请问您具体使用的是那颗芯片 原贴文的描述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