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数据采集器IEPE接口能接普通电压传感器信号源么?

楼主:
IEPE 振动加速度传感器 接的 8通道 IEPE 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的IEPE接口示意图如下,请问 这种 IEPE 数据采集器 能接 普通的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么?
IEPE 振动加速度传感器 是 2芯接口: 信号脚、地;
普通的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是3芯接口: 供电正输入、地、信号输出;
如果额外供电的情况,压力传感器信号引脚接到 IEPE 接口上,有什么样? 数据采集器的4mA恒流源,会对压力传感器信号产生影响么?

网友A(2022-08-31):
貌似不能直接连接,IEPE 的电源是4mA,输出是交流信号14±6V,输出是叠加在恒流源4mA上的; 一般传感器输出为0--DC5V直流,如果接至IEPE采集器会被隔直掉(内部有隔直电容,只会采集交流±6V的)  ;另外传感器的供电电源也得外接,当然了,IEPE的4mA电流也不会损坏外接的传感器。

网友B:
这个我搞过   需要至少4mA的电流驱动(实战8mA),然后电容隔直流,放大,电平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