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上电不启动,bootloader什么流程

楼主(2022-07-05):
M481SIDAE用仿真器跑程序都没问题,断电重启或者HW_RESET就不会进入程序(keil MDK 在SystemInit控制端口点亮LED)。
看TRM_M480启动时PF0为0就跳到 “BootLoader with IAP”了,BootLoader是什么执行流程?检测到APROM已有程序不应该跑用户程序吗?

新人,求老师指点!谢谢啦

网友A:
芯片内部的boot

网友B:
内部的?
能否跟踪一下呢

网友C:
检查一下config里配置的从LDROM还是APROM启动。我们芯片上电后会先加载config,根据config里配置的启动位置启动。debug时是不管config里设置的从哪里启动,都是执行你当前debug的程序。

网友D:
自有的吗  如果跳转呢

网友E:
这个如何进行跟踪

网友F:
配置的要求是哪里启动了啊

网友G:
配置的门道真多啊

网友H:
这些选项的更改怎么闹明白呢

网友I:
确定一下配置到哪里进行启动了

网友J(2022-08-07):
确定不是配置问题?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