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 USB虚拟串口 工作不稳定

楼主(2022-07-01):
原来stm32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 移植到at32f413上,usb虚拟串口在72m下工作正常,频率变成192M以后 ,所有分频都已经按照AT32的寄存器重新修改 usb只能工作几十秒就没有数据了,这是什么原因 有人知道吗?还有个问题 想要内部48M直接给usb时钟,但是acc也开了,依然枚举不出设备,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ST cubemx生成的代码只支持72M的,频率到192M的话需要修改代码的。
还有就是接内部48M到USB时钟,开启ACC等都是AT32独有的功能,需要使用AT32  bsp才能实现。
因此建议基于AT32 BSP去开发,usb虚拟串口等案例都是现成的。

@muyichuan2012 :acc的时钟,我照着他的demo反推寄存器改过的,现在不纠结acc问题,我直接192分频下来48M也工作不稳定
@lcj1301 :ACC不一定你被你成功开启了。还要开启ACC时钟,这在ST 库是没有的。
通过直接写寄存器已经能跑到192M,并且开启ACC,通过定时器也已经验证过频率了,48M分频也验证过了,主要就是USB工作不稳定,发送一会儿就没了,其他外设都没问题

网友B:
代码不能直接兼容的吧

网友A:
72M内可以兼容,他这个是192M主频了,要修改代码。

分频倍频的代码已经修改 192M主频定时器已经验证 48M主频也验证了 就是USB不能长时间稳定工作

网友C:
这两套代码确实不能直接移植

网友A:
at32f413/at33f403a软硬件兼容st103的,大概率可以直接用。

网友D:
这肯定不得行啊,你ST是72MHZ,时钟和分频系数这些都不一样了。

网友E:
软件不能兼容的

网友A:
72M内大概率可以,超过72M不可以。

网友F:
主频太快了吧

网友G:
这个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H:
串口不稳定,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I:
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J:
连续的数据太多了。

网友K:
是数据有丢失吗

网友L:
AT32F413 USB虚拟串口 工作不稳定

用的ST的库?AT又不是完全兼容ST的啊,怎么这么多人直接拿ST的程序就来跑了。

网友M:
虚拟串口也好  其他也罢,用户自己应用程序需要做好数据交互,否则容易卡住得。数据缓冲,我喜欢开数组来接收USB Host发出的包,然后主循环查询包个数非0 去处理,毕竟USB FS 一次最大接收字节只有64个,如果上位机一次发超过64个,你下位机软件必须要做叠包处理,USB dev会连续接收到叠包,你还要拼包。 所以一定要定义一个私有协议,第一个包内 包含 这次传输的性质 到底是64字节内 还是超过64字节~   你先把主频降低下来,跟STM32那个一样先吧。 大部分项目都没必要跑满MCU主频,容易力竭而亡~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只是发送数据给PC,PC上是野火串口PID软件,可以通过接收mcu的数据实时查看PID曲线,只是在调试时候使用的,72M下发送数据可以正常显示,192M下数据发送几秒或者10几秒就没了,端口就死了,我现在是这个情况

网友N:
是的USB是不稳定,之前发过帖子,被木一川给删除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是的USB是不稳定,之前发过帖子,被木一川给删除了

移植好 AT32F425 USB dev了,验证代码 USBdev库 运行稳定。 上位机用的QT开发libusb dll

网友O:
AT32F413和F425的USB都很稳定,如果不稳定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P:
您好,看了您的帖子,写的很精彩,目前我也在开发CAN通讯有问题方便请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