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关于串口问题请求

楼主(2022-07-01):
配置串口0和1 初始化时 串口1在上面就不会卡死,把串口0和串口1换下位置串口一在 那就一进串口1卡死

网友A:
9成是你应用问题哈,楼主要注意请标志位。 看看卡死的时候,哪个串口寄存器标志位 没有清。。

网友B:
应该是相关配置冲突了

网友C:
贴出配置的源码来大伙看不是更快?这个大概率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D:
那看来是你软件问题了

网友E(2022-08-01):
标志位还需要手动清除吗

网友F:
注意重新配置引脚

网友G:
是不是有while语句呀

网友H:
需要对串口进行配置 对io引脚也要相应的进行配置的

网友I:
还是贴一下代码看看吧

网友J:
首先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