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辅助继电器的作用与类型 如何区分直流和交流继电器

楼主(2022-07-01):
价格:111 元
    继电器的使用非常广泛,所以我们应当对继电器这类器件具备基本的认识。为增进大家对继电器的了解,下面Ameya360电子元器件采购网将对辅助继电器的分类,以及交流继电器和直流继电器的区分方法予以介绍。
    一、辅助继电器
    辅助继电器是用软件实现的,它们不能接收外部的输入信号,也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是一种内部的状态标志,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中间继电器。
    PLC 内有很多辅助继电器,它们都不能接收外部的输入信号,也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在 PLC 内部只起传递信号的作用,不与 PLC 外部发生联系,是一种内部的状态标志,作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中间继电器。 它的常开、常闭触点在 PLC 内部编程时可无限次使用,该触点不能驱动外部负载,其线圈由 PLC 内的各种软元件的触点驱动,可使程序的逻辑结构更加清晰。
    二、辅助继电器分类
    1. 通用辅助继电器
    FX系列PLC的通用辅助继电器没有断电保功能。在FX系列PLC中,除了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的元件号采用八进制外,其他编程元件的元件号均采用十进制。
    如果在PLC运行时电源突然中断,输出继电器和通用辅助继电器将全部变为OFF。若电源再次接通,除了因外部输入信号而变为ON的以外,其余的仍将保持为OFF状态。
    2. 电池后备/锁存辅助继电器
    某些控制系统要求**电源中断瞬时的状态,重新通电后再现其状态,电池后备/锁存辅助继电器可以用于这种场合。在电源中断时用锂电池保持RAM中的映像寄存器的内容,或将它们保存在EEPROM中。它们只是在PLC重新通电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保持断电瞬时的状态。为了利用它们的断电**功能,可以采用有**功能的电路。
    3.特殊辅助继电器
    特殊辅助继电器共256点,它们用来表示PLC的某些状态,提供时钟脉冲和标志(如进位、借位标志),设定PLC的运行方式,或者用于步进顺控、禁止中断、设定计数器是加计数还是减计数等。
    三、如何区分交流继电器与直流继电器
    选择直流继电器还是选择交流继电器,很多客户在他们品上有很多困惑。经常有客户问:我的继电器输入是直流,输出是交流;或者我要的输入端是交流,输出端是直流;或者直流对直流,交流对交流,行不行。面对关于用交流继电器还是直流继电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普及下,什么是交流继电器,什么是直流继电器,然后怎么去用。
    最简单的通俗说法:通交流电的叫交流继电器,通直流电的叫直流继电器, 交流继电器工作电源为交流电,直流继电器工作电源为直流电。交流继电器线圈线径较粗匝数较少,直流继电器线圈线径细匝数多。交流继电器铁芯有短路环,直流没有。交流继电器铁芯多呈E型,直流铁芯呈圆柱型。交流线圈由于铁心存在涡流和磁滞损耗会发热,所以线圈有骨架,使铁心与线圈隔离,并将线圈制成短而厚的矮胖型,以便线圈和铁心散热。
    直流线圈多为无骨架、高而薄的瘦高型,使线圈与铁心直接接触便于散热。就线圈和铁芯的发热情况来看,交流电磁系统,铁芯是发热部件,与线圈之间有较大间隙,不致将热量传给线圈,且线圈形状短粗,便于铁芯散热;直流电磁系统,线圈是发热部件,与铁芯之间没有间隙,利用铁芯散热,且线圈形状细长,便于线圈本身散热。
    问:“如果线圈接交流回路,触点是否可以接直流回路?”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反过来,线圈如果接直流回路,其触点接交流回路也是可行的。这两种情况一般其线缆标致是有区别的,其线号选择大小写时也有区别。但这种回路容易产生一些感应电压,在测量检修时容易出现错误判断。
    问:“继电器应该如何选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但直流继电器的运用相对要较少一些。直流继电器运用的范围一般有两种情况:
    1应用于保护联锁系统,即使在厂用交流电源失电的情况下,也能触发保护回路,当然其触点也得是直流系统;
    2应用于大功率场合,有些场合对控制的电磁力有要求的地方就可以运用直流继电器,因为同样是220V但直流产生的电磁力大得多,对控制主回路更有利些。在汽车应用上,我们都是用直流电来供电,所以都是用直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