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O3A能不能通过SPIM方式实现FATFS文件系统系统

楼主(2022-07-01):
  spim_init();                 //初始化 EN25QH128A flash芯片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res=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printf("res is [%d\r\n",res);
  if (res != FR_OK)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FR_Table[res]);
    }
  if(res==0X0D)//FLASH磁盘,FAT文件系统错误,重新格式化FLASH
  {
    //格式化FLASH
    printf("first use clean the FLASH !\r\n");
    res=f_mkfs("1:",1,4096);//格式化FLASH,1,盘符;1,不需要引导区,8个扇区为1个簇
    if(res==0)
    {
      f_setlabel((const TCHAR *)"1:ALIENTEK");  //设置Flash磁盘的名字为:ALIENTEK
      printf("clean the FLASH finish!\r\n");
      //格式化完成
    }else printf("clean the FLASH fail!\r\n");  //格式化失败
    delay_ms(1000);
  }

楼主:
每次复位重启时,重新挂载flsah的时候都会返回13.    "FR_NO_FILESYSTEM:没有有效的FAT卷",              /* (13) There is no valid FAT volume */
然后我就格式化了一下,但是还是不行。是不是哪里出现问题了,求大佬解答

楼主:
查了一下应该是底层驱动的问题,在FATFS文件系统的底层驱动中,要对SPIM的盘进行数据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