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MOS驱动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
想请教以下放电MOS驱动电路图中的Q21.Q23和Q30的作用是什么?具体的工作原理是啥?其中DO是连接到一排MOS管的G极。

网友A(点评):
电路有错,Q21和Q30之间是不会导通的,Q21要求电流向下流,而Q30要求电流向上流

网友B(2022-07-02):
MCU通过高低电平控制Q24开通关闭,进而控制光耦,光耦导通后使Q26导通,拉低栅极使Q16导通,Q21,Q23,Q30增加死区控制吧

网友C(点评):
麻烦解释一下什么叫死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