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电机终于转起来了

楼主(2022-07-01):
@21小跑堂
收到开发板也有段时间了,自从放暑假就一直在摆烂。今天有时间来驱动一下带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如图所示是本次实验的无刷电机。参数和接线图也如图所示:
对应到官方提供的开发板上的接线图如图所示:
LKS_EVB_MVPOWPRE_V4.0电机驱动板的输入电压范围为DC20V~60V。我们这里取24V的直流电作为开发板的输入电压。这里要强调一下开发板上的HALL接口
开发板引脚 电机引脚
5VH 5V
HA Hw
HB Hv
HC Hu
GND GND
下面就是关于下载器接口。我是使用DAP下载,这里面有个问题是DAP的3V3接入开发板的5V接口。至于原因可能是芯片内部支持的电压有关。群里也有使用ST-Link和J-Link的下载器。他们也能够下载成功,但是还是电压匹配问题。3V3接5V。现在接线问题准备就绪。下面只需要修改程序。
首先我们去官方下载使用KEIL开发的PACK包,分为KEIL不同的版本号。
根据官方提供的带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的驱动程序:LKS08x_FOC_SensorLessV4.24
我们需要在例程中把lks32mc08x.h头文件删除,添加CMSIS文件。否则会容易报错。
打开官方例程,我们需要配置芯片类型以及识别到DAP下载器。
上述工作完成后就是电机程序了的参数设置。我们打开MC_Parameter.h文件。具体说明如下图所示。
之后就是编译下载到开发板中。

厉害
@王栋春 :这个不太一样,电动车上多是永磁同步电机。他们其实是对电机的不同分类。一个是讲电源,一个讲电机本身的固有属性。
@shendu0032 :是类似电动车上的那种无刷直流电机吗?
@王栋春 :无刷电机。跟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不同
这个电机属于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A:
建议楼主开坛讲解一下各种直流电机的相关知识。

支持支持,当时候我去偷学一下。

网友B:
开发板还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还送电机?

自己网上买的电机

网友C:
还送电机吗?

楼主:
电机是tb买的哈

网友D:
板载电机驱动电路,不错啊!

网友:
我有两个电机,现在换行业不要了,都是57尺寸,24V_120W,3000rpm的,一个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一个是带霍尔和增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有需要的吗,非常便宜出

网友E(2022-08-02):
不错,加油,继续更新。

网友F:
我跑的情况,  却进了 HARDFAULT

hardfault异常大部分是硬件布板问题,如果用的是我们的开发板,很有可能软件写的有问题,如内存溢出,堆栈溢出等。

网友G:
这款单片机最大的优势就是进行电机方面的驱动的。

专门为电机驱动设计,集成度高,采样精度高,双核运行速度快等等。

网友H:
不容易呀,竟然真的让电机转了起来了。没有办法的。

网友I:
恭喜楼主,很棒的,很棒的哦,不错的。

网友J(2024-07-05):
我用的一样的板子 和电机 以上电就过流了

这个地方需要改吗
#define VSP_SPEED_MIN         (30.0)    //单位:Hz
#define VSP_SPEED_MAX         (220.0)   //单位:Hz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一样的板子 和电机 以上电就过流了

这个地方需要改吗

1.按照b站的视频一步一步调试看看哪里的问题
2.检查软件的放大倍数设置是否是正确的e

网友L:
LKS32MC081性能出色,经过评测,驱动电机顺利运转。运行平稳,效率高,值得推荐。更多细节和操作体验,建议查阅专业评测或实际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