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nRiver Studio下载程序错误

楼主(2022-07-02):
------------ Begin flash process of "obj\GPIO_Toggle.hex" ------------
08:41:20:512 >> Current project vendor is WCH, debugger is WCH-Link

08:41:20:513 >> Attempt to open device and upgrade firmware if necessary...
08:41:20:517 >> WCH-Link no need to upgrade. Already the latest version.

08:41:20:557 >> Starting to Send Chip Type...
08:41:20:569 >> Not support this packaged chip type
Not support this packaged chip type

08:41:20:569 >> Starting to Close Link...
08:41:20:569 >> Close Link Success

有知道原因的吗,谢谢!

网友A:
你这应该是开启读报护了,关了就好。

网友B:
你这是V1.8吗?我也遇到了,装了V1.7好了……没深究

网友C:
我的是V1.8,暂时没有出现问题,可以把WH_LINK从新设置一下成下载RISC-V芯片而非AR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