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32A151芯片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02):
使用KF32A151开发板,上一次下载还正常,然后在测试时将一个引脚接地,然后再次烧录,chipon芯片的IDE就显示无法烧录,flash被保护,但是程序中没有用到任何FLASH的地方

网友A:

哪个引脚接地了?接地有串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