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辉芒微FT60F01x系列MCU

楼主(2022-07-02):
PA, hz, TE, ge, rc

特性

全自我知识产权 8 位指令集

8 层 10bit 硬件堆栈

1Kx14b 程序 FLASH 存储空间(16bytes/page)
 256x8b 数据 EEPROM(16bytes/page)

数据 EEPROM 可在应用编程

64x8b SRAM

1 x 带 8 位预分频的定时器 0

1 x 带 8 位预分频的定时器 2

带 7 位预分频的 WDT,溢出频率约为 16-2048ms

上电延迟计数器 PWRT

低功耗模式 SLEEP
 4 个唤醒源,INT、端口变化中断、WDT、数据 EEPROM 写完成

内置高速 RC 振荡器,最高频率支持 16M

内置低速 RC 振荡器,32K 模式

最多 6 个通用 IO

端口变化中断,PA0-PA5

支持在系统编程 ISP

支持在线调试

程序空间保护

工作电压范围:2.0V - 5.5V

最大时钟工作频率:16MHz
 FSYS=8MHz: 2.0V - 5.5V
 FSYS=16MHz: 2.7V - 5.5V

@人中龙凤 :有货?

网友(2023-01-10):
大量有货
@jameswangchip :可以手机登录官网下载技术资料哈https://www.fremontmicro.com/,
可以官方微信下载MCU 的技术资料吗?

网友A(2022-07-02):
芯片对于一般应用,基本满足,性价比不错,但是,缺少中断嵌套是硬伤,想在中断过程中再打开总中断开关,又感觉不保险。小项目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对于一般应用,基本满足,性价比不错,但是,缺少中断嵌套是硬伤,想在中断过程中再打开总中断开关,又 ...

有中断嵌套的,规格书仔细看看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中断嵌套的,规格书仔细看看哈。

给个例程吧,正在用这款单片机呢,正愁如何使用中断优先呢,先谢谢了。恳请发一份。我手上的官方例程里面没有中断优先的例程,可能是版本低了。

网友B:
FMD 编译器  3.03 更新 3.06  ,仿真器由版本0.16更新到0.18 .
FMD 编译器   3.06, option  烧录失败.

网友B:
FMD_IDE_option烧录失败  版本3.06
需要编译器选择及路径
在菜单  compile->compiler->Language ToolSuite界面
        Active ToolSuite:  GCC
        Location: D:\Program Files\IDE3.0.6\data\bin\c.exe
备注: 选择
          1. 编译器 GCC
           2.选择软件编译器路径软件
                        例如1:D:\Program Files\
                         D:\Program Files\IDE3.0.6\data\bin\c.exe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MD 编译器  3.03 更新 3.06  ,仿真器由版本0.16更新到0.18 .
FMD 编译器   3.06, option  烧录失败.  ...

软件编译器选择及路径问题:
在菜单  compile->compiler->Language ToolSuite界面
        Active ToolSuite:  GCC
        Location: D:\Program Files\IDE3.0.6\data\bin\c.ex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个例程吧,正在用这款单片机呢,正愁如何使用中断优先呢,先谢谢了。恳请发一份。我手上的官方例程里面 ...

把程序优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D:
单价超过一毛不

网友E:
网上卖2毛多,能再便宜点就好了。

楼主(2022-08-03):
目前价格还没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等待。

网友C:
什么价了目前?

网友F:
这个料还是不错的,性价比超高

网友C(2022-09-12):
引用 网友F:
这个料还是不错的,性价比超高

网友G:
就是PA3讨厌,

网友E:
厂家不能把PA3修复修复啊

楼主:
早就反应了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网上卖2毛多,能再便宜点就好了。

你要多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厂家不能把PA3修复修复啊

有不是 复位的,但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不是 复位的,但是不便宜

网友E:
2毛带adc和pwm的。1毛io的。

网友E:
新出来的E系列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出来的E系列怎么样。

性能一样,价格跟便宜

楼主(2022-10-14):
引用 网友I:
现在低端的价格太内卷了

市场就那么大,国产MCU又多,能不卷吗?

网友J(2023-02-15):
除了非要记忆功能,这个芯片没有任何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除了非要记忆功能,这个芯片没有任何优势。

是的,看产品具体需求,对比OTP确实没啥优势!

网友C:
价格到那里啦

网友K:
FT61F022A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K:
FT61F022A什么价格

F系列的目前原厂没降价,具体私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