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 freeRTOS移植

楼主(2022-07-02):
    在前两篇对芯片CW32F030的时钟和串口学习之后,下面尝试着移植freeRTOS系统到开发板,记录过程如下。

    一、freeRTOS源码下载

    1.1、下载地址:
     官网:https://www.freertos.org/   或者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freertos/files/FreeRTOS/

    1.2、freeRTOS文件
    下面就是下载的源文件和解压后的文件

    二、创建项目工程

    首先要准备好,已经编译好的工程文件,在这个工程文件的基础上,在增加freeRTOS源码文件

    2.1、复制freeRTOS源文件

    2.1.1、将source文件复制到之前创建的工程项目中

    2.1.2、删除文件
     将下面三个文件之外的其他文件夹删除。

    2.1.3、freeRTOS配置文件
    需要一起复制下面的文件

    2.2、添加源码到工程项目
    将上面是文件添加到工程项目中

    2.3、主程序

#include "main.h"
#include "cw32f030_flas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int i=1;
        while(1)
        {
                led1_tog();
                printf("task1 run \r\n");
                vTaskDelay(1000);
        }
}

void led_task(void *pvParameters)
{
        int i=1;
        while(1)
        {
                led2_tog();
                printf("task2 run \r\n");
                vTaskDelay(500);
        }
}

void rcc_config(void)
{
        uint8_t res = 0U;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FLASH, ENABLE);   //打开FLASH时钟
        //RCC_HCLK_OUT();                                                         //通过PA04观察HCLK频率
        RCC_HSE_Enable( RCC_HSE_MODE_OSC, 16000000, RCC_HSE_DRIVER_NORMAL, RCC_HSE_FLT_CLOSE ); //开启外部高速时钟HSE,实际频率需要根据实际晶体频率进行填写

        RCC_PLL_Enable( RCC_PLLSOURCE_HSEOSC, 16000000, RCC_PLL_MUL_3 );     //开启PLL,PLL时钟来源为HS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频率大于24M需要配置FlashWait=2
        res = RCC_SysClk_Switch( RCC_SYSCLKSRC_PLL );                        //切换系统时钟到PLL
        if( res == 0x0U )                                                    //切换系统时钟成功
        {
                RCC_HSI_Disable();                                               //切换时钟到PLL后关闭源时钟HSI
        }
}

int32_t main(void)
{

        rcc_config();
        uart_init(115200);
        init_led();
        printf("\r\nfreeRTOS test!\r\n");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start_task,
                                                        (const char*   )"satrt_task",
                                                        (uint16_t                         )128,
                                                        (void*         )NULL,
                                                        (UBaseType_t   )1,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led_task,
                                                        (const char*   )"led_task",
                                                        (uint16_t                         )128,
                                                        (void*         )NULL,
                                                        (UBaseType_t   )2,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vTaskStartScheduler();

}

     三、编译项目

     3.1、编译上面创建好的项目,首次编译后会提示下面错误,需要配置freeRTOS

    3.2、修改FreeRTOSConfig.h
    我这里修改时钟和存储空间如下。再次编译就没有错误了。

    3.3、烧写代码
    上面编译后烧写到开发板上运行,发现程序运行不对。

    3.4、修改启动文件
    修改下面的中断函数为freeRTOS系统的函数
    重新编译再运行

    四、程序运行

    下载后重新运行,串口输出内容

    开发板上指示灯运行。

    五、工程文件

    上面就是我创建freeRTOS项目的过程。

网友A:
恭喜楼主喜提开发板,板子看起来很简洁啊。

网友B:
为啥要删除那三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删除那三个文件夹

要保留这三个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保留这三个文件夹

哦哦,看乱了~~

网友C(2022-09-05):
这个好,刚好需要

网友D:
CW32F030CxTx 不错啊。

网友E:
这个freeRTOS有教程吗?

网友F:
可以移植rtthread吗

网友G(2022-11-02):
freeRTOS占用多大的ram?

网友:
CW32F030CxTx可以运行哪些操作系统呢?

网友H:
freeRTOS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I(2022-12-04):
怎么确定freeRTOS移植成功?

网友J:
freeRTOS互斥变量怎么搞?

网友K:
这个是不是兼容stm32的芯片呢?

网友L:
freeRTOS比ucos强吗?

网友M:
freeRTOS的汇编怎么修改?

网友N:
是否有freeRTOS跟物联网连接的代码呢?

网友:
这个可以,freeRTOS教程很多。

网友C:
有没有移植的教程啊

网友O:
freeRTOS占用多大的ram

网友P(2023-01-05):
有rt-thread nano的版本吗?

网友Q:
freeRTOS会占用比较大的内存的吗?

网友R:
CW32F030CxTx会占用多大的RAM空间?

网友S:
怎么选择核实的操作系统呢?

网友T:
freeRTOS的资料在哪来下载?

网友A:
这个国产嵌入式操作系统这几年发展很火啊

网友U:
这个性能看着不错。

网友V:
这是否需要自己修改相关的BootLoader?

网友W:
可以移植相关的AT之类的插件吗?

网友E:
这个软件定时器怎么使用?

网友V:
如何在mailbox里面发送结构体?

网友:
在学习相关的系统之前,需要学习哪些知识?

网友X:
CW32F030CxTx都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呢?

网友Y:
CW32F030CxTx 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Z:
freeRTOS的切换频率还是不错的。

网友AA:
CW32F030CxTx 兼容st哪个芯片?

网友AB:
评估板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C:
这个RTOS有哪些可选择性?

网友M:
这个可以移植其他的代码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