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OLED

楼主:
通过几天的学习,对G430的用法也比较熟悉的,再之前的基础上加个OLED屏测试一下,以后调试过程中需要的简单显示不用每次都通过串口打印了。手上的屏幕是SPI接口的,本程序使用SPI1连接显示屏,测试程序占用以下管脚:

控制脚配置
port_out_pin_make(oled_cs, PB, 6);
port_out_pin_make(oled_rst, PB, 7);
port_out_pin_make(oled_dc, PB, 8);

SPI脚配置
{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NO_PULL, GPIO_SLEW_RATE_FAST, GPIO_DS_8MA, GPIO_AF2_SPI1, 1, GPIO_PIN_3},//SCK
{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NO_PULL, GPIO_SLEW_RATE_FAST, GPIO_DS_8MA, GPIO_AF2_SPI1, 1, GPIO_PIN_4},//MISO
{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NO_PULL, GPIO_SLEW_RATE_FAST, GPIO_DS_8MA, GPIO_AF1_SPI1, 1, GPIO_PIN_5},//MOSI

调试过程中出现了点状况,G430的SPI用法与其他有些区别,具体如下:
void bsp_spi_init(void)
{
        SPI_InitType SPI_InitStructure;
        intx_alloc();

        // 开启时钟
        intx_disable();
        RCC_APB2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2_PERIPH_SPI1);
        intx_enable();

        // SPI 配置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8BITS;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128;

        SPI_Initializes(OLED_SPI, &SPI_InitStructure);
        // SPI_SS_Output_Enable(OLED_SPI);
        SPI_Set_Nss_Level(OLED_SPI, SPI_NSS_HIGH);
        SPI_ON(OLED_SPI);
}

软件SS模式,调用初始化后,需要调用以下两行之一才能正常开启SPI_ON。此处要特别注意,否则调用SPI_ON将开启失败。
SPI_SS_Output_Enable(OLED_SPI);
SPI_Set_Nss_Level(OLED_SPI, SPI_NSS_HIGH);

下面附上测试工程:
显示结果如下:

@安小芯

网友A(2022-07-03):
恭喜楼主喜提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