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s11安装 Keil MDK后无法编译AT32的支持包问题

楼主(2022-07-02):
Keil MDK 5.30或5.37版本安装AT32F403A支持包1.3.7 , 2.0.8 , 2.1.0这个版本的支持包都不能编译成功.但是换成STM32的就可以编译,研究了两天不知道问题所在.有没有方法解决

楼主:


楼主: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proj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Rebuild target 'X-Track'
Error instantiating RTE components
Error #540: 'Keil::Device:Startup: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ADC: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BKPR: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DMA: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EXTI: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FMC: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Framework: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GPIO: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PWR: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RCC: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RTC: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SPI: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TIMER: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USART: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Error #540: 'Keil::Device:System_AT32Fxx:1.0.1'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X-Track'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A:
是不是路径不对

安装Keil的时候改了一个路径,at32支持包就默认位置,但我同样安装STM32的支持包就能编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