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 制作简易水车装置

楼主(2022-07-02):
@21小跑堂
根据提供的资料,以下是驱动板的电机驱动部分:
由原理图可知,U_P关联P1.4U_N关联P1.5V_P关联P1.6V_N关联P1.7

根据电路图,连接单相直流电机到AB两端,当U_P=1U_N=0,且V_P=0V_N=1,使电机正转,调节U_P输入的PWM占空比,可以调节转速; 当U_P=0U_N=1,且V_P=1V_N=0,使电机反转,调节V_P输入的PWM占空比,可以调节转速; 按钮StartP2.11)和StopP2.12)设置为:
Stop按钮为翻转模式,交替实现启动、停止功能,使电机开始、停止转动。Stop按钮为翻转模式,交替实现电机的正转和反转,正反转交替过程中延时2ms,避免出现短路。

占空比的调节,由驱动板的电位器实现。根据电路图:
调节R4电位器,变化的电压经R42进入P0.5ADC_CH9)管脚,网络标号为Spin
最初,根据资料,按照设想,在U_PU_NV_PV_N端施加合适固定驱动后,连接的电机应该是不停转动,结果电机只是在正反转改变的开始转一下,然后就不转了。看来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啊。修改程序,改为按Start启动转定,按Stop停止转动,继续测试。发现按照StartStop交替按下、松开后,电机能够根据变化进行转动,难道是需要施加PWM信号,才能驱动电机不断转动?还是因为转动后,因为某种原因(比如电流太大)导致停转?
实测电机直接加24V电压时,电流为40mA。电流并不大。拿掉电机,裸板测试,在转动状态下,裸板工作电压为24V,而UV两端的电压只有9V不到。按照资料推荐是20V~60V,看来工作电压还是不够啊。
只好修改方案,因为驱动的是单相电机,追加一个驱动板,直接通过这个驱动板驱动电机。
驱动板本身可以提供正反向驱动。VCC范围为2.5-12VIA1IB1控制一路电机,OA1OB1接电机。IA2IB2控制另一路电机,OA2OB2接电机。电机使用低速电机,毕竟水车不需要太快的转速。
根据核心板的设置,将处理改为以下方式:
1、使用P0.6作为电机控制信号的一路输出,接IA1IB1固定接地。
2、使用原驱动板上的电位器,调节电机转速。调节电位器,可以改变P0.6输出的PWM的占空比,从而达到调节转速的目的。
3、PWM输出方波,使用TIMER0,通过设置,使P0.6输出周期为1ms的方波。
4、使用MCPWM产生ADC转换用的触发信号。利用ADC转换结果修改电机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
5、Start按钮用于启动电机转动。Stop用于停止电机转动。
根据以上计划,编写程序并测试,OK。据此组装水车装置,入下图。
实际动作视频:

感谢您的测评分享,LKS32MC081_DEMO上有预驱和功率管,选择其中两路桥臂组成H桥,就可以实现有刷直流电机驱动哦。动手能力强,看您视频的演示效果蛮好的。
搞得非常不错,点赞。

网友A:
哈哈哈,不错,楼主可以做个大点的,拿来当摆件也不错滴。

网友B:
楼主可以搞个放到水龙头下方,边用边发电。

网友C:
可以搞个精致得模型玩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的朋友,我手拙,想要精致一些,得花点时间。是想弄个摆件来着。

网友D:
看着不错,可以加夜灯

网友E:
可以放在鱼缸上了。

网友F:
这个电机还需要驱动了吗

网友G:
专用的电机控制吗

网友H:
楼主用的驱动板能提高这么大的电流吗?

那个电机工作时,120mA的电流,没问题

网友I:
必须得搞精致点啊

网友J(2022-08-02):
哈哈,赶快做个模型。

网友K:
可以再精致一点

网友L:
这水车转的挺快啊 哈哈

确实,哈哈哈

网友M:
思维很缜密,不错的项目,很棒的思路。

网友N:
这个方案确实很酷

网友O(2022-10-05):
LKS32MC081做这个可惜了,加油,楼主。

网友P:
机械结构设计的非常棒。

网友Q:
这个看着好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