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薛高回应雪糕长时间不融化

楼主(2022-07-03):
Tech星球7月2日消息,今日,钟薛高31度室温下放1小时不化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对此钟薛高回应表示:首先并不存在不融化的雪糕,只是因为这款产品配方中主要成分为牛奶,稀奶油等,产品本身固形物含量达到40%左右,除原料本身含少量水外,配方未额外添加饮用水。固形物高,水少,完全融化后自然就为粘稠状,不会完全散开变成一滩水状,而固体无论如何融化也不能变成水。

同时对于添加问题,为在货架期内保持产品的良好风味和形态,产品仅使用极少量的食品乳化增稠剂,均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添加,可放心食用。

还是喝冰水安全
是不是真的雪糕,反正我是不信的

网友A:
咋就那么贵呢

对比一下哈根达斯的价格……

网友B:
那应该也是软塌塌的吧

没买过 不知道了

网友C:
牛奶也会融化的吧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果冻的了

网友D:
我觉得没啥说服力

我也赶脚没啥说服力

网友E:
我看了一个视频  真不化啊

能化成液体才怪,本来就是用稠乎乎的胶体和少量液体的混合物做的。物质的相可远不止固体、液体、气体,中学都教过胶体和等离子体……
嗯 这个是热点话题啊

网友F:
现在是热点事件了

网友G:
可以化验一下嘛

貌似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网友H:
新科技,入口即化

网友I:
还能添加什么呢  居然不化!

胶水 呵呵 我猜测

网友J:
      说明标准定得有问题。或者曾经没问题,现在不符合当下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了,该修订标准了。
      而且,我怀疑那是个下线,你总骑着下线,说起来是没问题,可老百姓也不是傻子……

基本上各种可能都有

网友K:
正常,吃完了就不用火化了,耐高温

网友L:
和地沟油,还有合成肉,还有拼接的碎牛肉做牛排,有一曲同工之妙,都是祸害人的

如果忽略价格,所谓不融化的雪糕实在比融化的雪糕好多了。那谁在“祸害人”?不良的教育和不良的舆论传播才是!
这个目前还没有定论

网友M:
这个帖跟张小泉事件一样,说明了科普在中国的任重道远……

网友M:
该品牌的雪糕材料本来就不是液体,常温下是稠乎乎的胶体,再加温直到碳化也依然是胶体。

网友N:
水,也可以搞到不能融化的话,我们要相信,这根本不是水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水,也可以搞到不能融化的话,我们要相信,这根本不是水

含水和是水两码事……

网友O:
很长时间没有吃冻住的固态冷饮了,新东西,没有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