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看门狗的喂狗时间,一般多久合适

楼主(2022-07-03):
怎么选择喂狗的时间点

网友A:
这个要看应用逻辑的

楼主:
有推荐值么

网友B:
这个要根据看门狗的喂狗超时时间以及你的逻辑业务处理时间来设置

网友C:
这个看你程序执行的情况了。

网友D:
可以定时器喂狗的。

楼主:
时间长一点吧,不知道多久一次

网友E:
和看门狗的超时时间以及程序的最长执行时间逻辑

网友F: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G(2022-08-18):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一般都是根据运行逻辑最大的时间设置喂狗时间

网友H:
标准的就行吧,多喂呗

网友I:
这个没有固定值的,就看自己设定

网友J:
随便设计的,但是调试的时候,建议不开看门狗调试

网友K:
其实看门狗就是为了担心程序死机,如果逻辑简单是可以不用的

网友L:
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程序,都设计喂狗时间是多少

网友M:
一般可以设计最大的喂狗时间点,超了就判定是死机就行了

网友N:
都可以吧,这个时间点,没啥要求

网友O:
可以按最长喂狗时间设定的

网友P:
怎么设计都是可以的,可以多加喂狗嘛,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Q:
可以多喂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