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s开关,产生的尖峰该如何减小

楼主(2022-07-03):
虽然功能实现了,
但是,看波形,mos的开关过程中,有个很大的尖峰,该如何消除

网友A(2022-10-07):
加电容滤波。

网友B:
是打开开关的时候有尖峰?还是关闭开关的时候有尖峰?

网友C:
这个只能通过滤波电路实现了

网友D:
想办法减小变压器原边绕组分布电流

网友E:
加一个电容试试看吧

网友F:
RCD电路正是为吸收尖峰而设

网友G:
你可以选择在 输入端加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H:
脉冲吸收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I(2023-01-05):
增加一个104试试看。

网友J:
你需要看这个波峰数值来自哪里?

网友K:
增加一个电容吸收这个脉冲。

网友L:
这个只能是滤波电路的。

网友M:
正常来说不会有这个脉冲的。

网友N:
这个阻容电路增加。

网友O:
使用滤波电路吧,尖峰可以吸收的。

网友P:
增加一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O:
mos开关没有遇到过,增加一个光耦隔离以下。

网友Q(2023-02-04):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R:
则个mos开关的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S:
你看看尖峰脉冲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