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同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几路PWM信号么?

楼主(2022-07-03):
就是说,通过不同的通道输出,
这样可以实现么

网友A:
可以,同周期不同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周期不同占空比

嗯,太好了,感谢

网友B:
4路可以的。

网友C:
一般都是4路或者4路互补输出。

网友D:
如果定时器计时,可以无线扩展。

网友E:
你看看IO的配置。

楼主:
可以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么

占空比可不同,频率不可

网友G:
可以啊,有几个输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