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pwm的输出频率,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22-07-03):
1是能够输出的频率范围
2是如何根据需求选择一个合适的频率

网友A:
定时器的计数值和占空比

网友B:
时钟啊 寄存器配置啊

网友C:
需求就是频率 啊  占空比啊 之类的参数要求了

网友D:
看使用的什么时钟源 然后看如何进行分频或者倍频了

网友E:
只要需求的频率在能配置的频率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F:
根据时钟配置进行计算啊

网友G:
输出频率是根绝需求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