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上升沿,总有个过冲尖刺

楼主(2022-07-03):
pwm输出,
上升沿处总有个过冲的尖刺

这是不是要检查电路 了

网友A:
pwm的周期是多少

网友B:
你这个是速度过快吗

网友C:
加一个电容。

网友D:
没有看到图片呢

网友:
上升沿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就是有个过冲,应用没问题,担心有隐患

网友E:
波形传上来看看

楼主:
加10pF小电容,改善了下

网友F(2022-08-14):
正常PWM输出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G:
是不是周围有干扰啊

网友H:
加个滤波电路吧,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I:
你可以把电路贴出来看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J:
上升沿如果没受到干扰的话应该不会有突刺吧

网友K:
并电容是馊主意,串电阻才是正道。电阻到时候可调整,取最佳值。后面的,受驱动对象,也可能吸收掉这个能量(需要)。再者,GPIO的速率可选2MHz,10MHz & 50MHz。你可以用2MHz档位的驱动能力,尖峰可以缓解。

网友L:
将PWM周围电路,有干扰的都用地隔开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M:
有没有一种可能,速度过快呢?

网友N:
可以考虑使用一下小电容试试

网友O:
我觉得可能是电路设计方面有点问题

网友P:
你PWM是不是靠近电源电路了啊

网友Q:
加一个电容试试看 。

网友R:
过充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S:
加一个电容吧。

网友T:
IO直接输出?负载接的什么?

网友U:
那就加电容

网友V(2022-10-07):
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W:
PWM输出引线过长

网友X:
最好把电路图贴上看看,这样说太笼统了。

网友Y:
有毛刺就是因为输出前面滤波有问题,加以小电容接地即可。

网友Z:
过冲电压产生是因为当变频器输出PWM波的脉冲的上升沿时间过小,且传输电缆过长

网友AA:
可以在输出接电阻缓冲一下。

网友AB:
完全由寄生电感产生的尖峰,看你只需要的是PWM+RC积分产生电压

网友AC:
出现尖刺的地方加一电容试试。

网友AD:
要用滤波器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