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的应用有哪些

楼主(2022-07-03):
直接电平驱动,和脉宽驱动,主要的区别点在哪里

网友A:
感觉驱动mos比较多

网友B:
器件驱动吧

网友C:
单纯的提供pwm信号

网友D:
这个 我感觉就是换算方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E:
感觉楼主说的是一回事呢

网友F:
这个就是调频的是吗

网友G:
感觉就是驱动电机了

网友F:
直接电平驱动是通过电平的高低不同来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