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PCB高手

楼主(2022-07-04):
针对PCB板材,应该如何选择呢?

常规最多的,莫过于FR4了

那么板材的选取,是基于什么原因呢?机械强度?信号频率?特殊应用?

求指教

网友A:
大于2G的时候考虑吧,
应该是介电常数比较重要
可以问问板厂

网友B:
我没接触过高频信号 所以一般就看机械强度了

网友C:
FR4是哪种的代号呢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考虑板材的选取呢

网友E:
多高的频率是高频信号呢

网友F:
特殊应用都有哪方面呢

网友G:
一般应用考虑的还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