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音频放大怎么做?

楼主(2022-07-03):
音频信号改如何放大,

阻抗匹配怎么做

网友A:
你加运放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这个,阻抗匹配应该不用做,可以考虑做一下滤波

网友B:
正常就加个功放芯片就可以了,比如TDA系列的

网友C:
你想要采集还是想要做什么啊?

网友D:
阻抗匹配你用软件做或者找人做吧,自己设计的比较费劲繁琐

网友E:
你得反复调试才行,音频真的不好调

网友F:
用正常的运放呗,可以实现音频放大的,2822就可以的

网友G:
你设计电路的时候,尽量让音频信号远离强电,能有效降低干扰

网友H:
你找个运放电路就能行了,不需要做阻抗匹配

网友I:
一般情况都是用LM358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