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安装AT的库后无效

楼主(2022-07-03):
魔术棒那里找不到,但FILE->DEVICE DATABASE里又可以看到~奇怪了

网友A:
addon选择的安装路径正确吗?
另外,我看界面是Keil4的,有误可能安装成Keil5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on选择的安装路径正确吗?
另外,我看界面是Keil4的,有误可能安装成Keil5的了? ...

路径用了默认的,毕竟我也不知道安装在哪里才正确.另外是UV5.27呢,就是KEIL5了吧哈~图标都写着个5

网友A(点评):
请下载安装5.30或更新版本试试

网友A(点评):
还有就是安装雅特力最新版的addon试试

网友B:
pack支持包和KEIL版本不一致

楼主(点评):
也非如此,现在很尴尬的是,之前有个工程用了413,里面的芯片库是可以看到雅特力的.但这个工程里雅特力的U选择就是失踪了~.... 当然我用以前那个工程,重新搬一下C文件是可以的,只是这个实在不解...

网友C:
这个需要自己安装的。

网友D:
这个跟硬件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E:
有个ftp可以下载库文件

网友F:
版本和安装路径确认下,
这个应该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