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358的直流差动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
替网友代问这个电路图的电路分析,越详细越好。
可以用这个电路图进行直流电压放大吗?如果可以怎么计算它的放大倍数?或者说怎么修改它的放大倍数?

网友A(2022-07-04):
UB4就当是ui吧!,A1电路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不明白。没有电容隔离,采用直接偶合方式,是可以放大直流的
A2同向输入的比例运算,整个电路闭环放大倍数为 2
改变放大倍数,就改变R18和R19的比例。这是我个人的分析,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B(点评):
先谢谢坛友,对于A1的作用俺也是一头雾水呀!

网友C:
U4:A的作用是把运放的失调电压传递到U4:B上。

如此愚蠢的电路没有讨论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U4:A的作用是把运放的失调电压传递到U4:B上。

如此愚蠢的电路没有讨论价值。 ...

请教一下,直流耦合方式下,如何减小前级的失调电压对后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