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J8串口1通信不正常,请分析下原因

楼主(2022-07-03):
串口0能正常通信,但是我配置串口1用串口0一样的方法,死活通信不正常,发送给电脑上位机的数据动不动就少了几个位。感觉设置的波特率偏差比较大造成的。
我用的是内部时钟,RCH=24MHZ。波特率我配置成9600bps也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void App_Uart1Init(void)
{
    uint16_t u16Scnt = 0;
    stc_uart_config_t  stcConfig;
    stc_uart_irq_cb_t stcUartIrqCb;
    stc_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stc_uart_baud_t stcBaud;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DDL_ZERO_STRUCT(s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UartIrqCb);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aud);
    DDL_ZERO_STRUCT(stc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使能GPIO模块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1,TRUE);//使能uart1模块时钟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GpioPortA,GpioPin2,&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GpioPin2,GpioAf1);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Gpio_Init(GpioPortA,GpioPin3,&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GpioPin3,GpioAf1);
    stcUartIrqCb.pfnRxIrqCb   = RxIntCallback1;//中断入口地址
    stcUartIrqCb.pfnTxIrqCb   = TxIntCallback1;
    stcUartIrqCb.pfnRxFEIrqCb = ErrIntCallback1;
    stcUartIrqCb.pfnPEIrqCb   = PErrIntCallBack1;
    stcUartIrqCb.pfnCtsIrqCb  = CtsIntCallBack1;
    stcConfig.pstcIrqCb = &stcUartIrqCb;
    stcConfig.bTouchNvic = TRUE;

    if(TRUE == stcConfig.bTouchNvic)
    {
         EnableNvic(UART1_IRQn,IrqLevel2,TRUE);
    }
    stcConfig.enRunMode = UartMode1;//模式1
    stcConfig.enStopBit = Uart1bit;  //1bit停止位
    Uart_Init(UARTCH1, &stcConfig);//串口初始化
    Uart_SetClkDiv(UARTCH1,Uart8Or16Div);//采样分频
    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stcBaud.enRunMode = UartMode1;
    stcBaud.u32Baud = 9600;
    u16Scnt = Uart_CalScnt(UARTCH1,&stcBaud);//波特率计算
    Uart_SetBaud(UARTCH1,u16Scnt);//波特率设置
    Uart_ClrStatus(UARTCH1,UartRC);//清接收请求
    Uart_EnableIrq(UARTCH1,UartRxIrq);//使能串口中断
    Uart_EnableFunc(UARTCH1,UartRx);//使能收发
}

下面这个是发送函数,每隔1s发送这个数据给上位机
void Uart1_ACK_modbus(void)
{
          uint8_t sendtab[20];
          uint16_t crcnum;
          uint8_t i;
          sendtab[0]=0XAA;
          sendtab[1]=0xBB;
          sendtab[2]=0xCC;
          sendtab[3]=0xDD;
          sendtab[4]=0xEE;
          sendtab[5]=0XFF;
          sendtab[6]=0;
          for(i=0;i<7;i++)
          {
                          Uart_SendData(UARTCH1,sendtab[i]);
          }
}

网友A:
没用过,时钟看看是不是没有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时钟看看是不是没有配置正确。

时钟频率是24MHZ的

网友B:
这个跟IO的配置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是不是RCC时钟没有使能?

网友D:
配置串口1和0都是一样的。

网友E:
看看官网的例程吧。

网友F:
是不是相应的io也需要配置啊

网友G:
串口配置应该不差啥 主要看io配置那部分

网友H:
时间间隔正确吗

网友I:
硬件上如何分配的呢

网友J:
关掉串口0试试看

网友K:
估计是干扰问题了

网友L:
如果是直接在原来uart0的代码上改的,那应该就是你硬件的PA2/PA3上有滤波电容造成这个无法通信

网友M:
  for(i=0;i<7;i++)
          {
                          Uart_SendData(UARTCH1,sendtab[i]);
                        //在这里加延时阻塞
          }

网友N(2022-08-16):
多看看官方给出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