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D4 无法手动复位

楼主:
使用手动复位,按照说明中低电位有效,一个按键串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到地,控制P5.4,并且在下载的时候√掉了将P5.4作为IO口,但是,不管怎么操作,就是不复位啊!还有,冷启动下载的时候,电源开关断开有时候CH340会断开,不能下载程序,反复几次才好。。。这个芯片好像用的人不多啊。。。盼高手指点迷津哦
      下载视频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发给我的资料我有哦,电路就是按资料设计的复位电路

网友B(2022-07-04):
你都将复位脚配置成GPIO,还怎么复位?

楼主:

是去掉了啊,没讲明白?
      下载视频

网友C:
我都是从官方ISP下载软件里设置的,一直用的挺好的

T)4`FDEAMELB8B}AQBQAB[D.png (28.99 KB )

RFWVB3L[G_VBS(G)4BSQTTK.png (197.14 KB )

网友D:
检查,传统51是高电平复位,这个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E:
下载时将“复位脚用做IO”的勾选去掉。低电平复位,高电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