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如何安装和使用预付费智能电能表

楼主(2022-07-03):
预付费智能电表安装及使用方法
预付费智能电表在安装时,安装位置应保持垂直,并按接线图接入。
1、打开电能表端钮盒盖,然后按接线图连接各端钮接线,接通电源。
2、用户将预购电量IC卡按卡上箭头方向(金属触点面向左)插入表内,显示器首先显示F1而后显示本次所购电量,再稳定显示F2而后显示器显示原剩余电量加上新购电量之和为当前剩余电量,此时可取下IC卡,显示熄灭。(如表中剩余电量低于显示报警电量时显示器常亮,表中原剩余电量与购电卡中电量之和大于9999kWh时,卡内电量不被输入电表,仍保存在卡内。)
3、当用户用电时,脉冲指示灯会随之闪亮。
4、预付费电表在正常使用过程中,自动对所购电量作递减计算。当电能表内剩余电量小于20度时,显示器显示当前剩余电量提醒用户购电。当剩余电量等于10度时,停电一次提醒用户购电,此时用户需将IC卡插入电能表一次恢复供电。当剩余电量为零时,停止供电。
5、一表一卡,用户每次新购电量后,只能插入自己的电表输入一次有效电量。
6、预付费电表显示器通常不亮,如果用户需要检查剩余电量,可以将IC卡插入电表,则显示F1购买电量显示零、F2剩余电量,拔卡显示熄灭。
7、用户每次将IC卡插入预付费电表,电表都将用户用电情况全部返写在IC卡上,用户下次购电时,售电管理系统读取IC卡数据汇总并检查用户是否合法用电。用电检查人员也可以使用检查卡,检查用户用电情况。
8、供电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用户的最大用电负荷。当实际用电负荷超过设置值时,停止供电,电表显示器显示"E2",提醒用户减少用电负荷,用户需将IC卡插入电表后恢复供电。

网友A:
现在电表是不是都NBIOT的啦。很少用IC卡充值的了吧。IC卡还是不安全,很容易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