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VET6打开PWM, 严重影响中断的接收实时性

楼主(2022-07-04):
GD32F303VET6打开PWM,改变频率,重复初始化TIMER3,改变ARR值,第2次调用以后严重影响中断的接收实时性,UART口的接收中断有时候无法触发,系统资源被PWM严重占用

网友A:
估计你忘记关闭PWM实时中断,这真的会占用大量时间。
无中断PWM,不可能占用什么资源。

网友B:
设置中断优先级,PWM中断级别设置低一级,需要中断快速响应设置为高一级的,再试试?

网友C:
PWM中断太频繁,中断里耗时太多。

网友D:
这个pwm开中断应该是微秒级的,太频繁了,应该用dma去修改配置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