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211中文规格书完整版|CS5211AN设计方案|CS5211电路设计资料

楼主(2022-07-04):
CS5211适用于低成本显示系统。CS5211与eDP 1.2兼容,支持1通道和2通道模式,每通道速度为1.62Gbps和2.7Gbps。CS5211采用强大的SerDes技术,可以以较低的误码率恢复高速串行数据。

CS5211 LVDS发射机支持单端口和双端口模式。CS5211支持的最大分辨率是WUXGA(1920x1200)。CS5211有4个配置引脚,可支持16种不同的组合一个EEPROM图像的面板分辨率和LVDS工作模式。此外,还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工具来编辑、生成和更新EEPROM图像以供定制配置。

通过优化设计,使用CS5211有利于节约BoM成本。该芯片集成了时钟源,节省了外接晶体,支持宽范围电源(核心功率为1.8~1.2V),节省了车载电源设备,CS5211的总功率小于300mW,简化了供电网络设计。很容易将CS5211集成到流行的低成本显示系统中。

图一:CS5211设计结构方框图

二、CS5211 特性

总述

2通道DisplayPort v1.1兼容接收机

支持18位单端口、18位双端口、24位单端口和24位双端口LVDS输出

支持LVDS应用程序的OpenLDI和SPWG位映射

内置振荡器,不需要外部晶体

嵌入式线性压降调节器(LDO)

片上MCU

通过GPIO引脚控制选择支持面板

开机后自动加载引导ROM

通过I2C总线或辅助通道更新串行引导ROM数据

自动芯片电源模式控制。

eDP和LVD的EMI降低

广泛的核心功率范围从1.8V到1.2V。

QFN68封装。

HBM 4KV

DP接收器

符合嵌入式显示端口(eDP)规范1.2

以1.62Gbps或2.7Gbps链路速率支持1个或2个主链路通道。

以RGB格式输入每像素18/24位的颜色深度。

支持增强的帧模式。

支持VESA和CEA定时标准,分辨率高达1920x1200,60Hz,每像素24位模式。

支持动态刷新率切换。

支持快速链接培训和全链接培训。

支持eDP认证:可选加扰种子重置和可选帧。

支持HPD中断。

LVDS输出

支持18位单端口、18位双端口、24位单端口和24位双端口LVDS输出接口。

支持LVDS应用程序的OpenLDI和SPWG位映射。

当输入视频未准备好时,保持LVDS输出。

灵活的LVDS输出引脚交换。

可编程摆动/共模电压。

输出转换率控制,以减少电磁干扰。

视频处理

支持伽马校正。

支持抖动和6位+FRC。

支持动态背光控制。

面板和背光控制

可编程LCD面板电源顺序

支持2种PWM模式,包括背光亮度电平控制PWM引脚和BLUP/BLDN引脚

三、CS5211引脚定义

3.1 CS5211引脚分配

图3-1 CS5211引脚布局

3.2 CS5211引脚说明

表3-1 CS5211引脚定义

CS5211管脚图描述表一

CS5211管脚配置描述表二

四、CS5211功能描述

4.1CS5211概述

CS5211配置为eDP到LVDS转换器;LVDS发送器支持单端口18位、单端口24位、双端口18位和双端口24位传输,并支持OpenLDI和SPWG位映射。

4.2 CS5211主链路接收机

CS5211的主链路接收器功能块配备了两个eDP主链路通道,以支持高速、高带宽和单向数据流,以驱动高达1920x1200分辨率的TFT-LCD显示器。

通过交流耦合差分对(DP0P/DP0N和DP1P/DP1N引脚)接收的2.7Gbps和1.62Gbps两种类型的链路速率被CS5211的解码器块反序列化为三个分量(RGB)流。

CS5211利用其先进的时钟数据恢复技术同步链路速率,并将输入流反序列化为并行数据,这些数据将根据ANSI8B/10B方案(信道编码在ANSI X3.230-1994中指定)解码为特殊符号。解码后的码元被CS5211的主流解压块解包,以恢复RGB分量视频流和原始视频定时信息,这些信息将被CS5211的LVDS编码电路用于驱动LCD显示。

CS5211支持通过ASSR进行eDP身份验证。

4.3 CS5211辅助通道

CS5211的AUXP/AUXN管脚对用作eDP AUX信道,支持半双工双向耦合差分信号,数据速率为1Mbps,用于链路通信。当系统上电时检测到热插拔管脚连接状态发生变化时,CS5211将其AUX通道置为空闲状态,等待来自源设备的请求事务。当源设备需要从同步模式开始为链路服务或设备服务启动事务时,CS5211的接收器将自动锁定并响应辅助信道通信所需的manchester II编码方块。还有, 差分对允许源系统在链路训练/链路维护期间更新CS5211的DPCD并检索EDID数据。源设备可以利用CS5211的AUXP/AUXN引脚在正常操作期间调整面板的亮度水平。

4.4 CS5211 LVDS面板选择

不同的LVDS面板可能具有不同的EDID,并且需要特定的配置,例如电源顺序定时。

CS5211支持由GPIO[3:0]引脚选择的16种不同LVDS面板配置。CS5211在上电加载固件后读取SGPIO[3:0]状态,然后CS5211加载LVDS特定配置。

在实际应用中,GPIO[3:0]可以由电阻或其他芯片的GPIO控制。控制电阻(1)GPIO[3:0]可通过CS5211 PCB板上的上拉/下拉电阻连接到高/低电平;CS5211上电后可获得正确的LVDS面板选择值或获得复位信号。

方法2(由其他芯片的GPIO控制)

在CS5211应用系统中,GPIO[3:0]可以由其它芯片的GPIO引脚控制。重置信号被发送给CS5211 resetb引脚后,GPIO引脚必须在100ms内保持稳定值。否则,必须再次发出复位信号。建议每次改变LVDS面板选择值时,通过控制芯片重置CS5211。

4.5 CS5211 LVDS输出数据映射

SPWG和OpenLDI是CS5211支持的两种LVDS编码方案,可以通过编程CS5211寄存器进行选择。这些OpenLDI/SPWG配置参数可以存储在启动ROM并在系统通电期间加载到CS5211寄存器中。

表4-1双LVDS信道的信号映射

4.6 PWM占空比模式

CS5211'有两个用于面板背光亮度调光控制的PWM输出引脚,两个引脚都可以支持0%到100%的占空比范围。

CS5211支持两种PWM控制模式:直通模式和TCON PWM输出模式。t根据寄存器DPCD:0x00721位[1:0]的设置切换两种模式,此寄存器可由DP源设置。

方法1(直通模式)

在此模式下,CS5211将PWM输入旁路到PWM输出。

方法2(TCON PWM输出模式)

在此模式下,CS5211可自行产生PWM输出,预设频率为400kHz。在这种模式下,通过对CS5211的BLUP或BLDN引脚施加脉冲,可以增加或降低背光亮度。

如果DP Source将DYNAMIC _backlight_ ENABLE设置为1,CS5211可以通过分析视频数据的亮度水平来动态调整背光亮度。

如果不使用PWM控制,CS5211可以通过软件将PWM输出引脚设置为高或低。

4.7 LVDS功率排序

CS5211符合SPWG LVDS面板电源顺序要求。图6所示的定时规范是VESA电视面板标准中要求的超集。面板的控制时序参数可以通过软件设置为E2PROM ROM,并在设备通电时被编程到CS5211的电源控制寄存器中。

图4-1供电顺序

CS5211供电顺序

表4-2功率排序

CS5211功率排序

4.8 LVDS变送器

除了支持OpenLDI和SPWG规范外,CS5211的LVDS发射机还能够驱动四种类型的面板电气接口——18位单通道、24位单端口、18位双通道和24位双通道。LVDS输出块还支持:

4.8.1灵活的同步控制

从DisplayPort主链路恢复的HSYNC/VSYNC可以单独反转,以满足特定LCD面板的输入要求。两个同步信号也可以强制为0以支持智能面板。

4.8.2灵活的LVDS数据输出映射

CS5211有一个灵活的LVDS输出引脚映射数据和时钟,以支持PCB顶部/底部安装。请参考寄存器编程部分如何更改LVDS引脚输出映射。

五、CS5211设计EDP转LVDS转换器或者DP转LVDS转接板结构设计原理图:

六、CS5211设计EDP转LVDS方案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楼主(2022-08-24):
好的方案。好的分享,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