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无法正常下载程序

楼主(2022-07-04):
每次都需要按住复位 再点下载 再松开复位,每次都需要这样才能下载,而且还不能debug,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boot模式设置对没有

网友B:
请不要多次在我们论坛发无关的广告帖子。下次直接删帖

网友B:
用的哪个型号。建议用带有RESET引脚的仿真器,并且把仿真器的RESET引脚和芯片的RESET引脚相连,芯片在跑某些特别程序时无法响应仿真器发送的软复位信号。所以在研发阶段,最好留出5针的调试接口VCC/SWDIO/SWCLK/NRTT/GND。下面请看一下专门做离线烧录器的轩微科技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个型号。建议用带有RESET引脚的仿真器,并且把仿真器的RESET引脚和芯片的RESET引脚相连,芯片在跑某 ...

hk32f030mf4p6,感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