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开发板试用,开局点个灯

楼主(2022-07-04):
#申请开发板# #申请原创#

很高兴有机会参与21ic电子技术论坛芯源半导体联合举办的这个CW32F030CxTx StartKit开发板试用活动!
开发板是直接装在快递气泡袋中的,并没有纸盒包装,收到后立马打开查看,还好一切完好!
包含CW32F030CxTx StartKit开发板一块,四角固定螺柱、螺丝一包,没有数据线。
开发板使用的是Mini USB接口,目前使用这种接口的设备比较少,记得有条十多年前MP3上的数据线,找半天没有找到,好在可以直接用烧录器供电!

开发板板载资源参数如下:
  1. CW32F030CxTx 微控制器(ARM Cortex-MM0+最高主频64MHz),LQFP48封装,64K字节FLASH,8K字节RAM
  2. 3颗LED: 电源指示灯(LED3),用户指示灯(LED1,LED2)
  3. 3个轻触开关: 复位轻触开关(S3),用户轻触开关(S1,S2)
  4. USB转串口芯片
  5. FLASH芯片
  6. EEPROM芯片
  7. 板载接口:
  8. - Mini USB接口(串口通信,USB供电)
  9. - 下载器调试接口
  10. - 所有GPIO口通过排针引出
  11. 多种方式供电:USB VBUS供电,3.3V供电,外接1.65V~5.5V供电

本次调试使用的烧录器是创芯工坊的PWLINK,STLINK、JLINK均可以使用,理论上任何支持CMSIS-DAP Debugger的各种DAPLINK都可以使用!

接线方式如下:
CW32F030CxTx StartKit开发板
PWLINK烧录器
VTref
3V3
GND
GND
SWCLK
SWCLK
SWDIO
SWDIO

请提前安装好keil5 IDE编译环境,首先安装keil芯片支持库,双击.pack文件安装即可

找到gpio_blink示例文件,双击打开项目
示例路径如图所示

根据图示进行烧录器设置
切换到Debug设置
选择CMSIS-DAP Debugger
切换到Flash Download,勾选Reset and Run
代码部分,框选部分对应开发板板载LED灯引脚PB08、PB09
时钟即功能代码部分,自己要修改也是修改此部分
程序编译
固件烧录
烧录成功,板载LED灯开始闪烁
点灯成功!

前段时间自己画板,焊接了一块CW32F030C8T6核心板,LED接了引脚PC13,
修改 CW_GPIOB 为 CW_GPIOC
修改 GPIO_PIN_8 | GPIO_PIN_9 为GPIO_PIN_13
修改代码中的引脚烧录后,发现并没有闪烁
经过群里叶工的指导,才发现时钟处没有修改,修改完成重新编译烧录后自制的开发板点灯也成功了!特此感谢!

开发板使用相关资料:

网友A:
哈哈,能整个高级点的点灯不。

网友B:
哈哈,包装的确有点让人意外,好在别人开发板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能整个高级点的点灯不。

一步步来嘛

网友C(2022-09-07):
例程里面都没有使能IO的时钟呢

网友D:
单片机自带的下载器吗

网友E:
如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F:
这款芯片可以平替STM32的某个型号吗?

网友G:
这个是学习单片机的基础了

网友H:
led配置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I:
CW32F030CxTx 可以使用keil开发的

网友J:
这个板子的串口怎么不能使用呢

网友A:
开局弄个跑马灯

网友K:
不弄个呼吸灯或者跑马灯。

网友L:
开局第一步

网友M:
又是点灯

哈哈,从点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