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设计疑问

楼主(2022-07-04):
如附件,箭头中运放设计有错误吗?测试出来数据会不稳定

本人对运放知识知道不多,只知道图中为电压跟随电路。

网友A:
跟随器U3A就是为了降低输出电阻,可这里又串联大电阻R51,如此跟随器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U7A的3脚直接连接到TP106.

网友B:
啥标准叫做“不稳”?文科生的词汇很难懂。找错地方了,应该找维稳办。

网友C:
问题要描述清楚,怎么个不稳?在什么条件下怎么测量出来的,如何判断不稳?

网友D:
抄袭下别人的电路试试,或者考虑是不是示波器探头电容太大导致的

网友E:
一般负反馈要有电容电阻并联使用的。可以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F:
R51换成0

网友G: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只是一个差分运放而已。运放的GBW只有90k,看起来放大倍数是30+,需要考虑的是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实际放大倍数(A/(1+AF))。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U3A就是为了降低输出电阻,可这里又串联大电阻R51,如此跟随器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U7A的3脚直接连接 ...

楼主电路是差分输入,左边运放跟随输出是给后面运放一个偏置(基准)。、
U7A的3脚直接连接到TP106,则你要重新计算电阻网络,保证其等效电阻等于R51=205K,并且还得去掉C69,否则高频放大与低频不同。同时,如果你要改变偏置,则要重新计算R19、R25、R51的等效电阻值仍为205K,并且由于取消C69,则3V3的噪声就能串到输出端。

你说的对。差分放大,加0.3V电压偏置。楼主电路设计正确。

网友H:
为什么?换成0,则VRS+就被短路了,人家可是一个差分放大哦。

网友I:
说R51改成0欧的肯定没仔细看电路,在这里是U7A差分输入+0.3V偏置,必须保证R51处的等效阻值和R53阻值相等,否则输入不平衡。从图上看没有错误,不知道楼主说的数据不稳定是指什么情况?输入频率多少,输入电压幅度多少?不好判定。可以尝试在R54上并联100pF左右的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