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何Slab在keil下不支持显示时间呢

楼主(2022-07-04):
用了Slab来调试SH88F516,确实很方便。Slab小巧,不用额外供电,是挺不错的

网友A:
是啊,把时间也给显示出来这样具体哪段代码执行了多少时间就能看的见了。

网友B:
由于仿真的时候是硬件仿真,仿真器(SLAB或者JET51)无法知道下端的cpu跑了多少指令了。所以,无法显示时间

网友C:
需要小改进下,呵呵

网友D:
习惯就好

网友E:
这个时间不太好抓吧应该

网友F:
mcu没有硬件支持这个时间显示功能,肯定搞不了

网友G:
一般8位机都没有这个功能,纯软件仿真是支持的

网友H:
8位机都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I(2024-03-27):
功能差异

网友J:
集成问题

网友K:
还有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