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复位脚接能承受多大电压

楼主:
用打火机对PIC16LF1503复位脚放电差不多5次,程序跑飞,请问有没办法避免或者解决?

网友A(2022-07-04):
楼主可以先对照下面的推荐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B:
如何确保每次都一样?

网友C:
做实验用打火机来做。。。这么穷么

网友D:
你是要做ESD测试吗? 不了解打火机能放多少电荷.

网友E:
打火器瞬间产生的电压一般在4000V--6000V的范围,也有上万伏的

网友F:
以前我用打火机对着计算器打了一下,计算机坏了。

网友G:
计算器
心疼死我了。

网友H:
一个个 的都是人才,办法真多。

网友I:
这个电路要考虑抗静电。

网友J:
带个防护罩,或者机壳共地,应该不会被干扰。

网友K:
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测试方法

网友L:
打火机这个操作很6啊

网友E:
都是人才,六六六

网友M:
如何用打火机放电呀

网友N:
没这么操作过 会不会直接挂掉了啊

网友O:
是指的静电电压吗

网友P:
瞬间高压击穿了?

网友Q:
确实是一种不错的测试方法

网友R:
是不是所有引脚的这个参数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S(2022-09-10):
打火机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