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运行程序

楼主(2022-07-04):
用调试器在线调试时,全速运行,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但是重新上电,脱机运行程序的时候,程序运行是不正常的

楼主:
单片机并没有死机.

网友A:
肯定程序本身问题

网友B:
什么的可能性大啊?

楼主:
对啊,什么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C:
先确认硬件没有问题,然后一般是上电初始化没有做好

网友D:
复位,时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监测一下供电是不是有压降

网友F:
能判定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G:
是不是在哪里死循环了啊

网友H:
为什么脱机和在线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I:
脱机状态下如何判定单片机没有死机呢

网友J:
能判定哪部分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