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快速阅读芯片手册?

楼主(2022-07-04):
各位大神,可有自己的独特方法?

那么多英文,那么多页不太可能一页页的看

确实看起来令人头疼,不过可以按需去看,

总结了下概况
先确定功能,知道你需要什么,
第一步:选型;
第二步就是看典型应用电路,引脚怎么连接;
第三步看时序关系,编程会用到;
第四步就是细节了,关注其参数

各位大神,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首先要明白哪些是重点

网友B:
这个还要问吗?看重点呗

网友C:
用哪个资源,看哪里的内容

网友D:
嗯,这个不好说,自己看的话,就慢慢看
应付领导提问的话,怎么看都不行

网友E:
用什么读什么  别都读了

网友F:
看一些关键字就行了

网友G:
根据需求找内容就行了 没有必要都看一个遍

网友H:
基本上就是按需去看了

网友I:
这样看有个坏处就是有时候细节看不到,会导致无法预估的问题

网友J:
其实要是有中文手册最好了

网友K:
基本和楼主的思路差不多